请问三菱E540变频器的小风扇是多少伏的啊

楼主(2011-08-14):
请问三菱E540变频器的小风扇是多少伏的啊 谢谢

网友A:
我公司买过,好像是你12V的吧,我忘了
下载积分:+2(ytmf0795) 热心助人

网友B:
三菱的一般是24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一般是24V
同意楼上

网友D:
把它拆下来看看不就知道啦

网友E:
3.6V记得

网友F:
DC24V 电流0.1A 完整型号:MMF-06D24ES 我们公司大量全新原装供应 0760-88615082

网友G:
楼上的。MMF-06D24ES 多少MRB一个

网友H:
这个还要问 上面都标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还要问 上面都标签啊
能问出来 肯定是标签看不清啦 或没有标签啦 你没有见过没有标签的小风机吗
不过现在清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