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LC 可以同时输出两路脉冲吗

楼主(2011-08-14):
请问FX2NPLC可以同时输出两路脉冲吗?脉冲输出指令PLSR.PLSY 任何一个在程序中可否使用两次,急盼赐教!!!!!!

网友A:
可以 但是好像最高只有20KHZ 还不如1N的快

网友A:
并且2N没有定位指令可用

网友B:
可以,请放心

网友C:
脉冲输出指令PLSR.PLSY 任何一个在程序中只能使用1次

网友D:
2N是通用型,不是定位控制的首选。还不如选择1S系列的。

易志刚

网友E:
外行,用IN的或3U的好些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F:
用1N还有3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