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如何捕捉编码器脉冲

楼主(2011-08-14):
FX2N可编程控制器用什么指令可以捕捉到增量式旋转编码器一分钟内发出多少个脉冲?编码器转一圈发出200个脉冲,我现在需要捕捉1分钟内编码器发出的脉冲,因为电机速度是可变的,所以编码器发出的脉冲是随着转速而改变的,请问要用什么指令?

网友A:
SPD 高速点输入

QQ:84818626

楼主:
试过,感觉不行。

网友B:
除了SPD那你只能用高速计数器了。

网友C:
要看你的电机的转速了,.如果电机转速过快,就有可能超出计数器的捕捉频率范围了。

网友D:
加個1hc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