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与FX2N用485BD通信不成功

楼主(2011-08-14):
上位机与FX2N用485BD通信不成功,为什么?
485BD与变频器能实现485通信,变频器与上位机能实现485通信,那么485BD与上位机为什么就不能实现通信呢。请各位详解一下,谢谢!
硬件配置是:485BD与232转485模块,上位机是组态王6.53或MCGS6.2

网友A:
1, BD坏 可通过更换BD试出
2, 设置不对 组态王里应该有相关的指示,包括D8120如何设置
3, 接线不对

网友B:
RS485通讯:只能有一个主站,
二个主站对发,最后谁也不知对方啥意思
下载积分:+5(guochunyi)

楼主:
设置都试过了。应没有问题,
接线肯定是对的了。
手册上说要用485PC-IF才行。所以就上述的问题我总是想不通。不知道为什么。没有485PC-IF难道就真的不能实现485通信吗

网友B:
1、“设置都试过了。应没有问题”.........唯独没有清空
2、“接线肯定是对的了”........................就是不清楚是单行线还是双行线
3、“总是想不通”....................................到底是RS485还是RS422
下载积分:+1(panxugao) 热心助人

网友C:
太精辟了,经典经典。还是详细的描述一下你的工程吧,越详细,大家才能了解的更透彻,才能更准确的帮你找问题。

网友D:
通讯格式不对

楼主:
简单点吧,我就是组态王或是MCGS来通过485BD置位Y0如何实现,包括组态软件如何设定和PLC如何编程设定通信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