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4):
现在有一台CP1H的CPU,在编程软件上的设置画面,在COM2口上如何设置为无协议通信呢?  是什么选项呢?

还有编程指令有无CRC指令呢?RTU通信要。

QQ:84818626

网友A:
CRC效验自己可以写个小程序,有的PLC好像有这条指令。

楼主:
我看过的,就是无CRC指令,如何算CRC校验码?

QQ:84818626

网友B:
设定将COM2改成232就行了。
用CPU的通信口没有CRC,用通讯模块可以用协议宏带CRC的,另CPU1H带MODBUS简易主站功能的,可以看CP1H操作手册

楼主:
可是我的是用485通信的,而A392.05一直都是OFF,看手册只要A392.05ON才能发送,如何才能置 A392.05   ON

QQ:84818626

网友C:
通讯软件参数设定
plc---编辑----设置----串口 2
通讯设置---定制----9600  8,1,n
模式  rs-232c(注:其采用无协议模式通讯
cp1h参数设定
使用RS-422A/485 选件板(CP1W-CIF11)
通过RS-485 经过串口2进行通信
选件板背后功能开关为
1,2,3,5,6 为on. 4为off(注意1为有终端电阻模式)其实就是无协议的意思,并非真正的232)
  • 下载积分:+1(长长长长长长)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conchnit) 厉害
  • 下载积分:+1(rockyhuo) 热心助人

楼主:
    尝试尝试!!

    QQ:84818626

网友D:
    有那么复杂吗?用默认的Host Link协议就行,文本/触摸屏的厂家最会的就是Host Link通信。

网友E(2011-09-24):
    要好好学学才行

网友F(2011-12-31):
    初次学习欧姆龙 cp1h的485  感觉有点难

网友G:
    楼主通信做成功了吗?  CP1H有CRC指令吗?  308165846@QQ.COM 成功的话 分享一下啊

网友H:
CP1H做MODBUS通讯 不用做校验,直接选择串口网关就行了,通讯时直接数据送到DM区,手册有,看看就行,很简单

网友I(2012-03-04):
哪是跟变频器通信。是一个校检码……相当于二次反补的意思。可以看看一些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