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干扰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08-15):
我用西门子200的EM231模拟输入模块,监控AIW0的数字量变化台频繁了,一会是数值2,一会成了3200,一会600,首先确定现场的仪表输出的模拟信号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AIW0的数值为什么浮动那么大?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可能是信号线没有接地?没有采用屏蔽线?...............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网友B:
采用屏蔽线试试,供电方便采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C:
采用屏蔽线就近接地试试

楼主:
把A-和M短接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D:
加信号隔离器试试、、、一般是干扰造成,,接地有时会引入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