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购买了国产USB-PPI和CPU 222CN无法通讯
爱家爱china

楼主(2011-08-15):
网上购买了一根国产USB-PPI电缆和CPU 222CN无法通讯和CPU 224CN 可以通讯
和CPU 224CN的时候 一点搜索马上就可以搜索到 速度很快
和CPU222CN的时候 总是显示通讯超时或者。。。。、
求解答

网友A:
什么牌子的?
爱家爱china

楼主:
不知道牌子。。。
一共标注了:industrial adapter and interface link
SC<GKDL_USB2.0>
S/NO.JX10082010

网友B:
应该好用的,你设置一下PPI地址栏默认是2,选3或更大试一下!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一下是哪一个com口再连接一下试一下。

网友C(2011-09-17):
com口设为3

网友D:
设置波特率,通信端口
网上购买了国产USB-PPI和CPU 222CN无法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