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cx 7.3问题

楼主(2011-08-15):
刚安装完CX7.3,新建一个工程,就出现如下的对话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每次输入触点也出现一样的对话框,如何解决?已经卸载重新安装,也是一样,以前在CAD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但CAD只是打开时候弹出,取消后就没事 。

QQ:84818626

网友A:
<<注意>>
当你更新CX-Programmer时,一定要更新共通模块(CX-Server)。

网友B:
可能有软件冲突问题,曾经遇到过。不过如果有安装文件,等软件配置完成就行了。还有一个可能,系统清理优化掉了某个文件活注册表也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楼主:
现在都是每次打开都会的,等配置完后也会出现的,现在干脆就进度不动,关闭程序也不会关闭配置。只是每次输入梯形图都弹出,烦人!!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
当你更新CX-Programmer时,一定要更新共通模块(CX-Server)。
是
第一次新装的,装完就立刻运行。

QQ:84818626

网友A:
卸载原来的CX-Server,安装一个更高版本的CX-Server。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安装正式式版本的CX-ONE。

网友C:
安装CX-ONE。

网友D:
7.3版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你是不是卸载了9.3版再装7.3版,并且卸载不干净,后来我系统还原了,重装5.0版了。

网友E:
你可去欧姆龙工业自动化网站上下载CX-P7.3版本的软件
轻轻的,我来了.不经意间留下了浅浅的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