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Z相的使用

楼主(2011-08-15):
Z相要计数的话,是否要和A/B相使用同一高速计数器?且输入点仍在X0-X7之间?

网友A:
真是没法回答。先别说编程手册了,就是PLC使用手册上都详细的介绍了高速计数器的接线和注意事项等。

网友B:
Z相转一周只有一个脉冲,和A/B相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