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承受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1-08-15):
电机 380V 11KW 该用多少平方的电线 铜芯
这个又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A:
距离近的话用6平方的就行.远点话10平方
那请问是怎么计算的吗 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B: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1(9) 1.5(14) 2.5(23) 4(32)
6(48) 10(60) 16(80) 25(100)
35(125) 50(150) 70(210) 95(250)
120(300) 150(380) 185(460) 240(600)
400(800)
下载积分:+5(农村娃) 楼主的名字暴露了你是宜 ..

网友B:
以上是铝线 单股 架空
实际应用可灵活一点
故 近点可选4#国标铜缆 远点选6#国标铜缆
以上个人意见

网友C:
6平方的足够啦

网友D:
如果远的话保守点还是用10#的。

网友E:
大概一个平方MM4A电流,照此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