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5):
如题,请教下,Step 7 计数器定时器编号能不直接给出常数作编号吗?
比如,有一个计数器,给它的编号不是C1,C2这样的,而是使用Cn作编号,然后在DB里给出变量n的值,或者类似的方法?
能这样吗?

网友A:
如果你使用梯形图,那么不可以,如果使用语句表,那么可以使用间接寻址。

A C【MW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使用梯形图,那么不可以,如果使用语句表,那么可以使用间接寻址。

A C【MW0】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