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替换 GT1030 替换 F930

楼主(2011-08-15):
请问高手,把F930的程序界面读出并写入到GT1030中,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啊?

网友A:
可能需要重新编辑。

网友B:
没试过。不过有的牌子(例如屏通)替换型号的话,只需要更改画面里的型号设置就行,然后画面中的功能按钮之类的都会自动比例放大或缩小。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这两种型号的触摸屏画面可以直接转换,互相传送下载。

网友D: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画面的顺序号变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