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的IL ILC指令在西门子S200里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1-08-15):
本人菜鸟。OMRON 的IL ILC指令在西门子S200里用什么指令?还有西门子的TON指令变量PT的值带+的与不带+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西门子S7-200没有类似的指令,你可以用子程序代替
一般来说有+的为有符号整数,有正数 负数,没有+的为无符号整数,只有正数没有负数
用16位有符号整数时,定时器的最大值为32767,如西门子的S7-200
用16位无符号整数时,定时器的最大值可为65535,如欧姆龙的CP1系列(使用BIN模式)

楼主:
还是因为对西门子的陌生,如果用子程序的话。I0.0为子程序使能信号。I0.0通后子程序工作I0.0断后子程序停止工作。那该怎么写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