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偶减压启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8-15):
自偶减压启动的时候 启动过程中 KM2 噼里啪啦乱响 10秒后时间到了 就不跳了 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楼主检查电压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灰尘多了回不会也这样呢

网友B:
把KM2换一个

网友C:
全压运行就不跳了,支持一楼的,测试一下电压看看

网友D:
km2有问题
互相学习

楼主:
多谢各位 我去看看

网友E:
接触器线圈铜化接触不良也会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F:
检查电压是不是有问题。接触器与时间继电器线圈接线。

网友G:
电压有问题或者时间继电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