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5):
伺服MR-J2S——40A
三菱FX-1N-40MT
写了一个一轴的伺服控制,可以正常工作,问题是。。如果伺服马达没有完成,而中断输入信号,如何让伺服出错报警。

LD   MO
OUT    C251  K2147483647
OUT DHSCS   D202 C251 M150
写成以后,实际操作中,不对,

伺服引脚   要接线吗
X0
X1要接线吗?
好好学习

网友A:
你要是不接线,高速计数器怎么开始计数了。

楼主:
可以详细一点吗,
不接线肯定不行,怎么接。如何控制,
好好学习

网友B:
C251为双相计数器  X0为A 相计数  X1为B相计数   要用RST复位  可用M8251的状态可表达是再增计数还是减计数(可能是编码器的正反转吧  因为A  B 两相脉冲相位差90度  没试过)最高可达5KHZ  反正用这个计数器不好玩    自学自学错了别笑话

网友C:
呵呵C251,你就按照说明书上用就可以了,很好用的。接4根线(编码器),然后一行指令就OK了

网友D:
4楼说的太详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C251为双相计数器  X0为A 相计数  X1为B相计数   要用RST复位  可用M8251的状态可表达是再增计数还是减计数(可能是编码器的正反转吧  因为A  B 两相脉冲相位差90度  没试过)最高可达5KHZ  反正用这个计数器不好玩    自学自学错了别笑话

C251最高可达30KHz

楼主:
4楼的,说的这么简单,那4根线啊,在细一点,好不
好好学习

网友F:
讨论问题提问一定要详细些。回答更要详细。谢谢。

网友G:
c251 为a b相计数 最高30khz 需接x0 及x1 在进过程序dhscs处理

网友H:
学习观望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