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救s7200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11-08-15):
我买了一根数据线,包装上面写着usb to RS232串口线,和s7-200用电脑怎么也连不起来,setp7一直说通讯超时,请问各位兄弟,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是不是线不对?还有就是我想问s7-200上面的接口是不是叫\RS232,,明天就要考试,请各位兄弟救命啊!在线等回答

网友A:
设置好PG/PC接口和通讯端口,

网友B:
老大,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还需要一条PC-PPI电缆才能与PLC连接的,直接用RS232,没把PLC通信口弄坏就是万幸了...

楼主:
我这根usb to RS232的线买的时候那个JS说就是PPI电缆啊!

网友C:
我用的是usb转485的啊。。。

网友D:
西门子S7200系列使用的是485接口,你需要使用USB-485转换器才能联通,还要注意安装驱动程序,使用的是哪个COM口地址。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E:
没有安USB驱动 setp7有专门的USB驱动 我现在就用USB

网友F:
应该是没有安装驱动吧.............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网友G:
1)购买比较好(大家有口碑的)RS323-USB线。
2)安装随带的驱动。完成后重新启动电脑,让驱动生效。
3)在PG/PC通信设置中,设置好通信波特率及通信口(一般自动生成在COM3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