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抖动故障怎么解决?

楼主(2011-08-15):
我们公司有一台交流伺服电机在运行过程中抖动十分厉害,哪位高手知道怎么回事?从哪里做手解决?谢谢

网友A:
你是什么牌子的伺服,我在调试东元伺服出现过因过转距引起的电机震动,电机“咔咔”的故障,要把驱动器进行【出厂设置】等参数设置后电机故障解决

网友B:
是不是位置环增益设得过大,导致系统刚性过大,或是P,I,D等参数有做过人工修改导致震荡?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C:
电机有问题的,以前我的电机也一样,更换之后就不抖了, 若是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能简单调整的话, 我也想弄下我手头这烂货了。 要不永远不会动它了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D:
先确定转动部分是否存在问题。比如连轴器,导轨等使伺服电机转动受力变动过大致电机抖动。转动没问题就是参数问题,把速度环参数,位置环参数调小。调整(从小到大)OK. 对了。驱动器有无报警。编码器坏有时都会抖动。
下载积分:+2(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E:
三菱的就问4008213030 呵呵

网友F:
调一下伺服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G:
也不说是什么牌子的伺服,真是愁人。

网友H:
2楼说昨对,增益,,刚性,还有机械上的问题!

楼主:
控制系统是实强米格的,前几天都使用正常。突然出现的情况。电机感觉在左右旋转,偶尔还会出现自动反转

网友I:
amk伺服电机是最难用的

网友J:
应该是参数有问题

网友K:
看看是什么牌子的电机和驱动器,抖动和不转是有区别的,增益没调好的话,一般抖不转,建议你先有万用表《最好指针表》测下电机U。V。W电压是不是很平衡。不平衡多为驱动器损坏。可以和我联系:13524836550,QQ693144673

网友L:
增益或者惯量比设置不当吧

楼主:
参数都没有动过的啊

网友M:
电压不稳和相序不对也会有抖动的现象

网友N:
有没有编码器,是不是编码器的联轴器的问题,我碰到过

楼主:
可能是编码器故障。

网友O(2011-09-14):
先把负载去掉,让电机空转几分钟,装上负载,然后把自动增益改为手动的,就会避免以后因为电机突然过载而增益突然加大的情况,之后增益不能自动调节下来的情况,这是为何伺服电机过载后都会有抖动的情况出现,而更换驱动器就正常的根本原因。

QQ:84818626

网友P:
可以把刚性调低试下

网友O:
我都尝试过这样的故障,是三菱的技术人员说的

QQ:84818626

网友Q:
原来是好的吗?如果是的话可能是偏码器的问题

网友R:
先查一下机械上有无问题,再查编码器的连接。

网友S:
你最好说明下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驱动器,大家好帮你分析解决。一般抖动问题每个品牌的说明书上都有解决方法的说明吧

楼主:
实强米格的系统,更换编码器以后没有反映电机不转。有没有办法确定是驱动器故障?我现在怀疑驱动器故障,关键不知道怎么确定?

网友T:
你换编码器要用仪器调整的,不是装上就好的,电机和编码器的角度调整比较麻烦,现在的话可以慢慢的调整试看能不能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