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速计数器编码器应用

楼主(2011-08-15):
今天在学习高速计数器的时候,用了旋转编码器,具体是:两根电源线接24V,一根接I0.0,一根接i0.1.另外的两根线不接。
用向导完成HSC,选用HSC0,模式是9,程序按道理是没有问题,但是拨动编码器就没有脉冲信号输入,I0.0和I0.1指示灯没有任何反应。
请教高手了。

网友A:
灯没任何反映应该是信号输入问题,若正常,转动编码器,指示灯应发出弱光。
电源与旋转编码器说明是否相符?编码器输出是否有问题?通常编码器输出是正负5V正交脉冲信号,而I0.0逻辑电压是15V,
你选用 I0.3 I0.4 使用HSC3 试验一下。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B:
你的编码器是NPN还是PNP啊?

楼主:
NPN和PNP接法有何区别

网友B:
NPN型编码器PLC1M要接+24V。

网友B:
PNP型三极管发射区"发射"的是空穴,其移动方向与电流方向一致,故发射极箭头向里;NPN型三极管发射区"发射"的是自由电子,其移动方向与电流方向相反,故发射极箭头向外。

楼主:
楼上的高手:那是不意味着其他点,像I0.3,0.4的接法该怎么接?

网友C:
I0.3,I0.4可以接受更宽电压的信号输入,5-24V的电压都可以,但是只有CPU224XP才支持此功能,高计用HSC4,如果你用的是5V的编码器,可以接到这两个点上,除了CPU224XP,S7-200其他型号都不可以接受5V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