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高手帮解---一个温控仪如何实现多路输出

楼主(2011-08-15):
一个温控仪+++1个热电偶负载如下: 要求实现 50度时开中温阀---60度开中温阀 80度时开高温阀 100度时开风扇 110度开电机。。。。
有这种多路输出温控仪吗
就是每设定个温度要有输出?要是没有要怎么来实现?求助高手帮解答--谢谢

网友A:
没见过,实在不行就用四个吧,数显的都有温度补偿,设定好以后可以实现实测值都相同,能达到那种效果,可以试试。

网友B:
你的温控器支持通信功能吗?如果支持就把它和PLC联机进行控制

楼主:
要是买支持的通信的温控仪---PLC已有了要怎么联机控制((哪些系列的表支持》

网友C:
不可能,多个温控可以实现

网友D:
4个温控器就可以又省钱
jianming

网友E:
很多温控仪表有4段输出,至于5段暂时还没见过

网友F:
可控硅触发器进行分段控制

网友G:
用PLC+温度输入模块吧,用PLC判断,多少段都可以。

网友H:
写的不错哦,学习啦。

网友I:
直接用PLC进行控制就对了啊

网友J:
还有四段输出的温控仪啊下次有机会见识下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K(2011-10-30):
我见过最多3短,四段的可能还在开发当中吧。期待
jianming

网友E:
很多温控仪表支持485通讯,小型PLC几百块就有了

网友L:
我做过用智能温控表有485通讯,PLC直接读出当前温度,10段温度对应控制10级压力。

网友M:
用四只单输出的就可以啦,何必搞得自已挺烦人的呢?如果一定要省的话,就用双设定的双输出的,比单独输出的哪种贵不了多少
-------------------------------------------------------------------------------
如果一定要用四输出的,就百度一下,我以前用过一种日本的温控器,是用在恒温恒湿机上的,记得当时是110V电源,有七个输出物体端口,都是晶体管的,也有通信功能,配套PT1000,价格当时是2000多元,国产的也有,我忘不清了,你可以找一下恒温恒湿机制造商,他们用这个东西很多,是国产的东东,记得外形尺子是96*96,好象是三排LED显示的,不会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