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OMRON PLC CPM1A接上RS232后怎么不运行了?

楼主(2011-08-15):
小弟有一台OMRON CPM1A PLC 编程口只要接上编程电缆后再开机就不运行了,不管是用电脑下完程序还是用触摸屏加RS232通信 只要再上电PLC就不运行了 非得上电前要拔掉编程口的电缆 上好电看到PLC运行后再插上才能正常使用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感激

网友A:
真有这么神奇的事情? 你把PLC设置下载进去了没有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请问师傅如何设置? 哪项? 求教

网友B:
你按照图片上的步骤弄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下载积分:+1(小徒弟) 热心助人

楼主:
三楼师傅正解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