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G定位模块问题

楼主(2011-08-15):
我想问论坛的高手:你们用1PG定位模块一般用马达系统还是用机械系统
各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
有没人指点一下??

网友A:
他是一用来发脉冲的专用模块!一般马达即可!

网友B:
都有~~~看是用在甚麼方面嚕
不過馬達脈波跟位置兩種個人覺得比較好用~~

网友C:
用的场合不同机械以角度各长度.马达以脉冲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