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支招

楼主(2011-08-15):
客户投诉三菱触摸屏(GT1150-QLBD)反应速度慢,特别是画面切换的速度很慢,与别的机器上的proface触摸屏相比确实是慢,不知道改那些参数可以加快反应速度?请高人支招.先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与线缆有关呀?换跟线试试? 反应速度慢就返回厂家咯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与线缆有关呀?换跟线试试? 反应速度慢就返回厂家咯
那线是三菱指定的线,而且是与三菱的Q系列的plc通讯,画面切换速度就是没有proface的快

网友B:
呵呵 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没办法 我要下载软件 积分不够 所以回贴 呵呵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是为什么 请高人快点回复

网友C:
把波特率设大点试试呢?PT 和PLC的波特率都设大点
下载积分:+1(ykykkhor) 同意
下载积分:+1(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网友D:
把客户不用的那部分功能从PLC里面去掉,在PLC里面地址不要跨越太大,同一个画面地址不要过多使用,记住以上3点想不快都不行啊
下载积分:+1(ykykkhor) 优秀文章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网友E:
学习了,试试好用伐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网友F:
同意六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