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5):
FX2N模拟量模块增益或偏置值设定能否频繁更改?频率大概1到2分钟根据情况变化,可否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A:
应该可以吧,楼主你你改那么频繁做什么呢?

网友B:
可能不行,因为有些参数是要写进EPROM,超过10万次写入会损坏。

网友C:
增益和偏执是为了让模块能够更好的测量减少误差才调整的,这么频繁的调整不行。
  • 下载积分:+1(ykykkhor) 优秀文章

楼主:
    是为了调整增益或偏置值能改变数据输入或输出轨迹的斜率,即是陡点的轨迹或平一点的轨迹曲线

网友D:
    汇荣铝业说得好: 增益和偏执是为了让模块能够更好的测量减少误差才调整的
    这么频繁的调整恐怕是错用概念或者是理解错误

网友E:
    不应该频繁改动,否则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