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6):
故障现象:马达过载烧毁。重新修好马达后试机工作电流有39A,三相电流平衡。(变频修过,保护设置是32A.。马达是6级额定电流是31.6A)变频没有报警保护,以为是马达没有修好,换马达后如故,换变频正常。主意:以为是变频模块有问题,换了另外一台机的整流模块部分故障还是一样,换了CPU主板后工作电流降到正常值18A。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产生这个故障。

网友A:
你说的电流是监视电流还是实际电流啊。

网友B:
你把那主板初始化试试!是不是参数不对引起的。

网友C:
你说变 频器修过,可能主板被人换了,没有把功率改回来
不过这个一般人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D:
还是那句话

选择了台达就等于选择了痛苦

楼主:
回1楼马达实际电流,

楼主:
回2楼:初始化不了,密码别人改过。用超级密码57522解不了。该怎么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2楼:初始化不了,密码别人改过。用超级密码57522解不了。该怎么解决

新款的B系列网上的两个万能密码不能用,你的电流偏大这么多,主板功率不对,初始化也没用的,要改功率才行,还是打电话给中达电通吧
真要解的话试试
掉电,按住左移和编程键,上电,(3秒后放开)调出参数99-03改成4473,完成后到参数00-02初始化。
我以前也不知道这样解,其实才0-9999,几个小时就搞定他,
还有一种方法,拆机解,芯片为93C66,清空(也就是全部写入FF)装回去,再初始化
祝你好运

楼主:
7楼的师傅:0-9999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恩,只能初始化参数了,拆机解,就把EEPROM擦空装机,但是容易烧东西。密码我不知道,你照7楼的去做,试下

网友E:
今天晚上遇到的故障:台达B系列15KW变频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