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6):
现在西门子200的PLC连接着上位机组态王软件,PLC采集现场的模拟量10ms采集一次,由于组态王和西门子PLC通信延时的问题,PLC10ms采集的数据不能实时的显示到组态王的曲线上。

做实验得知PLC扫描周期低于10没事,也可以采集10ms模拟量的变化,就是组态王不能显示10ms曲线模拟量的变化,组态王曲线最小采集时间是55ms,也就是说组态王最短也得55ms取一下PLC的值,这样的话曲线显示的就不准确了。

问题就是PLC可以10ms采集一次,组态王显示不出来10ms的变化。

现场一个模拟量的变化的周期是600ms,我用PLC进行10ms一次的数据采集,能采集60次,那么这60个数据我该怎么写程序取出来呢?然后将这采集的60个数据显示到组态曲线上(组态王不用实时显示曲线),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让组态王延时一下显示出来曲线,这样就能从曲线看出10ms数据的变化呢? 这样可行吗?
大家看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让PLC采集60个10MS的数据,然后缓冲一下,显示到组态王曲线上?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时间太短了,电脑都处理不了,改成200Ms吧!己经很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