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6):
主要是低电压信号,10根左右。焊接工装上使用

网友A:
我们用过导电滑环,不过是德国产品。效果很好!

网友B:
我用过,它是一个旋转介质通向一个静止介质的导电介质

网友C:
自已做的,镀金就可以啦,我用过最大直径为250MM,八个环,其中只有四只是有效的,其余四只是备份的,接触是用碳刷,,我的速速极低,每分钟只有32r左右

网友D:
主要看看速度,我用过12根的,大概1200左右,国产的。

QQ:84818626

网友E:
导电滑环有很多种,要看你的使用工况,转速、电流、防护等级..

网友F:
嘿嘿 我是做滑环的, 有需要可联系
公司名称:上海柯好电气有限公司
电话:021-51093776
传真:021-51093776
手机:18958767896
联系人:胡拓
电子邮箱:sales6@chooele.com

网友G:
太巧了,7楼就是做滑环的。祝贺!

网友F:
今天没事敢 在百度里看到这个帖子的 就进来注册了个, 这个论坛主要讲什么的

网友H:
写的不错哦,学习啦。

网友I(2011-09-26):
陈总!感谢您介绍这么好的一个论谈啊!来多多学习了!

楼主: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我们!谢谢!

一、导电滑环和应用:在电气设计过程中,机械部分360度无限制连续旋转时,导线需连接到旋转部件上去,电气工程师就会遇到导线缠绕问题,这个时候,他需要一个电旋转连接器,称之为电滑环来传输动力和信号的旋转连接。
    二、导电滑环现有技术及结构要求(滑环技术分类)
     1、复合电刷块技术,一般采用碳刷,铜刷,银/石墨/二硫化钼的刷块等形式。
     2、采用贵金属合金单丝,如AuNi9等。
     3、纤刷技术,纤刷是指一种特殊的滑行电气接触设计。纤刷简单的说就是将单独的金属纤丝(线)进行校准并装进一个金属管里。在这个悬臂设计中,纤刷束的散状的,无束缚的一端依附在环道表面的槽里。

      在现有的技术里,电刷块技术应用最为广泛,在竞争激烈的各个市场常出现“降级”使用,在工艺上面降低成本,使产品维护周期短,结构大也是一弊端,在环路多及相关技术要求的情况下不能满足技术要求。
      用单丝做的集电环在应用的领域中,常被大电流的场合所应用,能够满足各行业的转速要求,有一定的维护周期及由于加工精度、材质方面的影响不定期的出现打火烧毁等现象,与碳块滑环有着独特的优势,比如成本控制,技术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应用领域等
      纤刷技术在导电滑环上的应用有着突破性的发展,使设备的可靠性与特有的技术性能上提供保证的唯一选择,该技术适用于电信号弱小,失真度小,转速高,寿命长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