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Q系列PLC的使用

楼主(2011-08-16):
我是PLC初学者,之前是做单片机的,请教在Q系列PLC里面,如何往固定地址里面写数据和读数据。比如H100地址写数,用什么指令,谢谢

网友A:
FROM/TO 能完成你的要求吧??
谢谢,我试试,有问题再请教你

网友B:
mov from to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C:
MOV
FROM/TO
+
-
都可

网友D:
如果是CPU里地址用MOV就可以
三菱

网友E:
恩,就是则样

网友F(2011-11-09):
运算指令都可以啊

网友G:
TO H100 D100 K3
From H100 D100 K3
讀取三個位址區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H:
简单的问题

网友I(2011-1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