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俩个plc程序合二为一呢?欧姆龙

楼主(2011-08-16):
我用的欧姆龙的,俩个程序都写好了,怎么合二为一?
还有就是MILH MILC 指令间可以加IL ILC 指令吗
比如: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A:
两个程序?什意思?那么你就要给这两段程序分配I0,
本来是分开的俩台设备,现在合二为一。plc和触摸屏程序都要和,我利用如图的指令可行吗?

网友B:
可以合:你先将程序分段,每台机的占一段,合了之后,每台机的程序也都可独立运行(合之后要更改重叠的地址,要遵守程序编程规则,合之后功能PLC应都支持)这是一种简单合法;还一种程序要全融合,也可以,要更加懂两台设备工艺,但程序更改量要大一点

网友C:
两个合一,I/O口够吗?
基本不用IO 就是俩台伺服

网友A:
其实你几台设备不影响,你要你的更指令的条件在允许范围内。就当是多个独立的单元程序来写,如果需要有斜街。就像通讯那样衔接软元件。软元件满足上面我说的即可。这个事我做过几次

网友D:
可以做,我不会

网友E:
应该可以的,程序分段,至于I/O点数现在的CPIH能扩展到320点也应该够处理一般的设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