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6):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的原理,应用有那些区别呢?为什么有的步进马达比伺服还贵?比如说东方的小步进马达比台达的伺服还贵,它的优点在那?

网友A:
看来大家都不想讨论这个问题

楼主:
错,路过的人不少,就是没留下足迹。
看来大家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都期待高手留下点什么,可是,高手呢?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B:
等待高手指点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C:
6楼朋友已经给出答案了

楼主:
把6楼得粘过来如下:
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
步进电机是一种离散运动的装置,它和现代数字控制技术有着本质的联系。在目前国内的数字控制系统中,步进电机的应用十分广泛。随着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系统的出现,交流伺服电机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数字控制系统中。为了适应数字控制的发展趋势,运动控制系统中大多采用步进电机或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作为执行电动机。虽然两者在控制方式上相似(脉冲串和方向信号),但在使用性能和应用场合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现就二者的使用性能作一比较。

一、控制精度不同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3.6°、 1.8°,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0.72 °、0.36°。也有一些高性能的步进电机步距角更小。如四通公司生产的一种用于慢走丝机床的步进电机,其步距角为0.09°;德国百格拉公司(BERGER LAHR)生产的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其步距角可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1.8°、0.9°、0.72°、0.36°、0.18°、0.09°、0.072°、0.036°,兼容了两相和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步距角。

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由电机轴后端的旋转编码器保证。以松下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电机为例,对于带标准2500线编码器的电机而言,由于驱动器内部采用了四倍频技术,其脉冲当量为360°/10000=0.036°。对于带17位编码器的电机而言,驱动器每接收217=131072个脉冲电机转一圈,即其脉冲当量为360°/131072=9.89秒。是步距角为1.8°的步进电机的脉冲当量的1/655。

二、低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易出现低频振动现象。振动频率与负载情况和驱动器性能有关,一般认为振动频率为电机空载起跳频率的一半。这种由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所决定的低频振动现象对于机器的正常运转非常不利。当步进电机工作在低速时,一般应采用阻尼技术来克服低频振动现象,比如在电机上加阻尼器,或驱动器上采用细分技术等。

交流伺服电机运转非常平稳,即使在低速时也不会出现振动现象。交流伺服系统具有共振抑制功能,可涵盖机械的刚性不足,并且系统内部具有频率解析机能(FFT),可检测出机械的共振点,便于系统调整。

三、矩频特性不同

步进电机的输出力矩随转速升高而下降,且在较高转速时会急剧下降,所以其最高工作转速一般在300~600RPM。交流伺服电机为恒力矩输出,即在其额定转速(一般为2000RPM或3000RPM)以内,都能输出额定转矩,在额定转速以上为恒功率输出。

四、过载能力不同

步进电机一般不具有过载能力。交流伺服电机具有较强的过载能力。以松下交流伺服系统为例,它具有速度过载和转矩过载能力。其最大转矩为额定转矩的三倍,可用于克服惯性负载在启动瞬间的惯性力矩。步进电机因为没有这种过载能力,在选型时为了克服这种惯性力矩,往往需要选取较大转矩的电机,而机器在正常工作期间又不需要那么大的转矩,便出现了力矩浪费的现象。

五、运行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的控制为开环控制,启动频率过高或负载过大易出现丢步或堵转的现象,停止时转速过高易出现过冲的现象,所以为保证其控制精度,应处理好升、降速问题。交流伺服驱动系统为闭环控制,驱动器可直接对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进行采样,内部构成位置环和速度环,一般不会出现步进电机的丢步或过冲的现象,控制性能更为可靠。

六、速度响应性能不同

步进电机从静止加速到工作转速(一般为每分钟几百转)需要200~400毫秒。交流伺服系统的加速性能较好,以松下MSMA 400W交流伺服电机为例,从静止加速到其额定转速3000RPM仅需几毫秒,可用于要求快速启停的控制场合。

综上所述,交流伺服系统在许多性能方面都优于步进电机。但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也经常用步进电机来做执行电动机。所以,在控制系统的设计过程中要综合考虑控制要求、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选用适当的控制电机。
  • 下载积分:+1(梦想遥不可及) 谢谢,学习了

网友D:
我也想请教这方面的东东

网友E(2011-11-06):
步進馬達:

1.由pulse送給其驅動器,由其驅動器控制馬達移動的角度,沒有回授,定位後被外力移動不會再回到原本驅動器控制的停止點

2.無法連續長時間運轉,只能作作定位控制,連續運轉時間通常不能超過15分鐘,必須先到定位停止後再行轉動.

3.驅動器控制容易,沒有馬達特性調整問題,如:KP與KI還有KD調整問題.

伺服馬達:

控制模式有三種:pulse控制以及voltage控制以及communication通訊控制.

一.首先介紹pulse控制:

1.通常pulse控制情況下會有pulse miss的情況發生(步進馬達亦會)所以pulse控制由控制器丟到驅動器的時候就算你丟1個PULSE,伺服驅動器是不會作動的(預防干擾),但是不進馬達驅動器會.

2.pulse miss是由控制器丟到驅動器時產生的.所以就算你控制器叫他到300的位置,他不見的會跑到300,因為不是全閉迴路,會有pulse miss情況產生,但是若是得到的位置是300個pulse他是會依照PID演算以不確定的時間修正到300或299附近因為機械誤差,不一定會到正確位置,或產生前後晃動的情況.

所以若要求高精度的話,用pulse控制是不妥當的.

3.pulse控制通常控制器有最高輸出頻率的限制...所以要精度非常高又要速度夠,通常是高精度需求下唯一的敗筆...當然步進馬達也一樣

二.VOLTAGE(電壓)控制:

1.就是所謂的電壓控制,以0~10V去控制伺服馬達的速度.除了控制速度以外若使用好的控制器(有PID效能的控制器),加上光學尺接回控制器,也可達到定位控制,此為全閉迴路控制,可達到光學尺所展現的解析度,但是因為控制器與驅動器都有PID的控制所以在兩個設備上的PID調整需要經驗,這個經驗需要的話....點數可能要40點才可能提供,非常抱歉.

2.電壓控制是最少人用的定位控制方式,因為幾乎被通訊控制給取代,而且控制上PID調整困難.所以現在電壓控制大部分的人用於需求速度穩定的速度控制.

三,通信控制:

1.既不會有pulse miss的問題,PID也只有一個(驅動器上),若要接光學尺,也是接到驅動器上,不會像電壓控制那樣驅動器跟控制器的PID兩頭車難以協調問題,無論是作速度控制還是作定位控制,都是理想的選擇.

比較:伺服馬達可長時間運轉,若PID以及共振協調與機構特性調整的好運動起來是很順暢的,不會像步進馬達一樣會有小小的震動問題.

网友F:
我来简要的说说吧。
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伺服是闭环控制。这是仍何品牌步进和伺服的区别
为什么东方的步进比台大的伺服贵?为什么美国的建筑工比中国的很多白领工资高?

网友F:
当然好的步进不易丢步,步距角选择多,伺服的通信等等这些建议还是去找资料吧。毕竟光伺服电机就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详细的

网友G:
哈哈,14说的对阿,你用高精度的步进和差点的伺服作比较,有点那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