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三菱gx-developer-8.52,8.86安装问题

楼主(2011-08-16):
三菱gx-developer-8.52,8.86新机时可以,后来装过系统安装后打开工程时出现COM(component object model)ERROR《COM:15010801》,确定以后工程初始化失败,通信时同样出现COM(component object model)ERROR《COM:15010801》,再重装过2次系统仍然用不了。弄个7.08的通信报Error:Can not allocats share memory,请各位大哥帮帮我,谢谢!

网友A:
操作系统的原因,很多快速安装版本系统用在家庭娱乐或者办公等方面没问题,用在安装工业控制软件方面就不行了。因为精简或者优化的原因。

网友B:
楼上没说明该如何解决?

网友C:
我看只能重装系统,用正版系统没这问题!

网友D:
做工控的尽量用微软原版的吧,没有经过精简或者优化的,
这样可以少碰到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楼主:
GX编程软件已解决,多谢各大哥的方法,建议。但白光触摸屏软件V5.4打开软件,"帮助"栏又打不开,看不了帮助信息里面的东西!自装过系统这里就打不开了,请教一下又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E:
我用的是win7系统装三菱8.86Q也出现同样问题,能告知解决方法吗?

网友F(2011-12-18):
系统选 的不行重做系统
谢谢老师

网友G:
帮助文件打不开,也是因为你系统太精简的原因了。。。下个微软的补丁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