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6):
东元刹车电机。请问电磁刹车用的220v电可以从电机线盒里取火线和一根零线使用吗?

我从电机里面接一根火线,然后接零线。刹车片不分开。

电机使用的3相380v供电。1.5kw

楼主:
希望有人提供该整流器的原理图,并对它做点说明,说说注意事项,这东西我发现很容易出问题。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是接220v的,是不是整流子坏了,你量量整流后电压是不是120v左右

网友B:
应该可以吧。我们都是这样接着用的。

网友C:
如果电机用变频器控制,检查刹车线圈或整流二极管是否已经烧毁,刹车线圈的控制电压最好不要经变频器。

楼主:
检查了,单独接220v的线没问题,

但是从电机那里并线就不行,很不理解,怀疑是反向电压烧毁了整流子。

但是想想也不对,反向电压应该不会加在整流子两端。很是不理解啊。

没有过变频器。

现在没更好的办法了,只能另外接两根线来给整流子供电了。

网友D:
不可能呀?我刚刚还这样接了一个东元1.5KW带制动的电机,也是这样接线呀,刹车通断很好呀。过变频器的话就不行的哦。

网友D:
引用楼主zhangli019于2011-08-16 14:06发表的 东元刹车电机 整流子的问题 :
东元刹车电机。请问电磁刹车用的220v电可以从电机线盒里取火线和一根零线使用吗?

我从电机里面接一根火线,然后接零线。刹车片不分开。

电机使用的3相380v供电。1.5kw

有可能给给了同相位的电,电压为0、

网友E:
你电机接线盒里哪里有零线如果是380供电的话,如果控制系统内由直流24v就可直接取用即可,不需经整流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呀?我刚刚还这样接了一个东元1.5KW带制动的电机,也是这样接线呀,刹车通断很好呀。过变频器的话就不行的哦。

电机进线用的四线制,中性线和相线电压220V。但是在电机盒里直接取出的220V不能用,打不开刹车片,很纠结啊,实在不懂是什么原因。我也是1.5KW的电机,MH-3还是MC-3的整流子。厂家配的,应该没错。

网友F:
不会是电机里的零线没有接通吧,既然单独送电没问题那就是电机的电源线的问题了,查线吧。

网友G(2011-12-23):
东元刹车电机 整流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