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OMRON CP1E的程式是否需要设置COM口

楼主(2011-08-16):
大家好,我刚买了一条USB-CP1H线,请问一下读取OMRON CP1E中的程式COM口需要设置吗?在哪里设置呀?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要设置,默认的COM口是你读的口就不要了,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从哪里设置COM口呀?新手不熟悉呀

网友A:
晕,工具栏里有设置一项,你点着看看

网友B:
貌似楼主用的USB的通讯线吧,通讯设置选择USB就行了

网友C:
这个线要买吗?不就是打印机上的线吗?

网友C:
直接在线不就好了吗?

楼主:
谢谢大家,我试了,不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