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通讯错误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08-16):
现有一型号为DVP24ES00R2的台达PLC在与电脑联机时通讯错误,可软开关,在编程软件中可停止运行PLC但是无法读取plc中的程序。显示通讯端口侦测中,然后显示通讯错误。换过多个版本编程软件无法解决问题。跪求解决办法。

网友A:
通讯设置有问题
仔细看看你的通讯设置,还有可能是接口和通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