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用三菱仿真软件怎样写入状态转移图。

楼主(2011-08-17):
请教高手,用三菱仿真软件怎样写入状态转移图,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谢谢。

网友A:
我来上上传一个视频吧,看了你就明白了。超过2M还得分卷,

网友A:
三菱SFC编程方法(SFCedit).part1.rar
分卷1

网友A:
三菱SFC编程方法(SFCedit).part2.rar

网友A:
三菱SFC编程方法(SFCedit).part3.rar

网友A:
下载在同一文件夹后解压,祝楼主好运。

网友B:
我也学学,谢谢两位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网友C:
仿真软件只能与编程软件配合使用,单装仿真软件,而不装编程软件是不能用的啊!SFC的编程方法请参考2楼兄弟的方法。

网友D:
谢谢铭杰工控先生。

楼主:
多谢工控侠客,再请教您一个问提,三菱PLC怎样上传程序。

网友A:
用编程电缆连接好PLC,打开编程软件点击“PLC读取”,如果未设置密码就可顺利上载到电脑,如果设置了密码就要先解密软件获取密码或删除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