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请问 MR-J2-B伺服 编码器电缆 可以自己做吗?

楼主(2011-08-17):
请问 MR-J2-B伺服 编码器电缆 可以自己做吗?
哪位做过 请给个图 谢谢!!

网友A:
可以,我以前做过

楼主:
给个图啊!!谢谢!!

网友B:
发个资料噻

网友C:
网上搜一下 MR-J2-B操作手册吧

网友D(2011-09-16):
请在式控人家园中找一下伺服说明PDF文件里面有详细接法。

网友E:
按照MR-J2-B的使用说明书的接线图就可以啊!必须清楚你是哪种控制模式的,另外一定要有可靠的接地。
绿色的微笑

网友F:
注意如果超过10米的话要改为4线制的,如果达到50米的话屏蔽线一定要用好的.

网友G(2011-10-21):
可以自己做,需要相关的技术资料和配件我都可以提供,我们还有成品供你多样的选择。联系电话:13332955873,QQ:826194795

网友H:
学习了,我也是有时自己做的

网友I(2011-12-05):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