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输出口PLC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1-08-17):
小弟现在可能要用到4个伺服,用一个PLC来做,但找了半天三菱的只有3U也才有3个脉冲输出口,有没有脉冲扩展模块啊,三菱的不行,其他的PLC有没有能满足的。

网友A:
可以选用定位模块。
下载积分:+1(wsgily) 热心助人

网友B:
三菱应可加定位模块,台达EH2型40点及SV28点都可支持4路200K脉冲输出。
下载积分:+1(wsgily) 感谢分享

网友C:
欧姆龙CP1H系.可带4轴,信捷的也有.如不行就加定位模块,

网友D:
可以选用通讯型伺服就不需要脉冲模块了

网友E:
用信捷的XC5-32T,我用来驱动4个步进电机的项目做了N多台了。

网友F:
信捷的可以,现在见过的最都能带六个
你试试

网友G:
松下的FPX和永宏的主机都可以带四个轴呀

网友H:
就得用定位模块

网友I:
用深圳汇川的PLC,看样子你会三菱的,汇川就是高度仿三菱,支持4轴,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