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7):
大家好,OMRON新手请问一下下图T3的上升沿是怎么输入进去的。麻烦大家好。PLC型号为CP1E

网友A:
点击详细资料。点击上升,点击确定。完成。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B:
    直接输入@LD T3 即可,也可以按楼上哥哥的方法操作,不过我还是习惯了直接输入。要是下降沿就直接输入%LD T3即可。
  • 下载积分:+1(matengfei)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我又学一招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楼主:
    谢谢两位哥哥的热心相助。

网友B:
    1楼的哥哥拜托把头像换了,伤不轻啊。要面巾纸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楼的哥哥拜托把头像换了,伤不轻啊。要面巾纸不?

    哈哈。

网友C:
    也可以右键选择微分--上升

网友D:
          也太恶心了。。。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直接输入@LD T3 即可,也可以按楼上哥哥的方法操作,不过我还是习惯了直接输入。要是下降沿就直接输入%LD T3即可。

    在哪里输呀?我试了怎么不行,能否详细说下。也就是这个指令在哪里输。

网友B:
    回楼上的,编程的时候直接用键盘输入,不用点击触点图标。

网友F:
    楼上真是热心人啊

网友G:
    补充2楼的回答,2楼说的要用智能输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