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传感器模块?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8-17):
本人初次接触温度传感器单元,用的是CJ1W-PTS52的,我想知道是不是用了这种模块之后就不用编程序了?那我要在触摸屏上显示温度的话怎么显示?是不是直接从温度输入通道读取值送到触摸屏地址就可以了?比如说,我要测量一个温度,模块单元号为2,使用了第一个通道,触摸屏上温度显示地址为D0,MOV 2021 D0 ,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2021出来的值是BIN还是BCD呢?

楼主:
初次接触这种东西,不知道要怎么编程,请懂的人帮忙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A:
看看操作手册

楼主:
全英文的手册,查着字典看也看不是很懂,请问谁有中文手册呢?谢谢了啊

网友B:
多看几篇高手编好的温控程序、你就会了

网友C:
温度模块出来的值是BIN码,要转成BCD才能显示,也可能出来的值不太准确,要做得很准要自己加校正系数Y=aX+b

网友D(2011-10-14):
有例子程序吗?

网友E:
温度模块读出来的数据除以10.正好是温度值,不用转换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