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FX2n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1-08-17):
请教各位 顺序功能编程中的急停指令怎么写?

网友A:
我的想法是先转换成梯形图 然后用触点复位指令MC、MCR加在程序两端 这样所有out驱动的线圈都能急停了
承接自动化 QQ61882040 江苏扬州人 熟悉三菱、西门子、信捷

网友B:
如果你是要在按下急停后让所有的输出都禁止可以用代 号 M8034
名 称 所有输出禁止
内 容 OFF: 常规输出
ON : 所有输出禁止
详细说明
(1)用于激活输出的所有物理开关设备被禁止。
(2)END指令执行时处理。
适用的CPU 所有的FX CPU

网友C:
不赞成2楼。保持位不会复位。

网友D:
如果电机有刹车的话,直接用个开关控制刹车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在顺控程序开头编写 LDI X?(急停按键b点) ZRST S0 S899(用到的步进编号)

Email: hfzwz@qq.com

网友B:
哈哈,谢谢3楼提醒,那就6楼的方法

网友F:
帮你顶一下

网友G:
各位前辈,我这有个项目,伺服电机在滚珠丝杠上直线运动,要求电机自原点向前运行一段距离,然后回到原点,回到原点时,原点接近开关指示灯亮,然后电机反向有个脉动,接近开关指示灯灭的同时,电机停转,请有兴趣的前辈不吝赐教,学生在此谢谢了。QQ1019376892

网友H:
急停最好是加在外电路上,这样要好点,按下急停线路都断电,plc也断电复位

网友I:
设备急停的问题要考虑很多要素,a机械制动方面b电器制动方面。

网友J:
讲得很好,学习啦

网友K:
PLC编程
学习中,加油

网友L:
批复位S和Y

网友L:
外部电路也要处理

网友M:
好好学学,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