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教个问题,急!

楼主(2011-08-17):
西门子电源模块PS307的接地处的电阻、电容并联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连接直流电源与供电接地端。一般采用直接连接,此连接方式是适用于带有变频器及高频用电器回路。

楼主:
也就是说电容是滤掉高频波,那电阻有什么用,是吧电容上的电在电容上放掉吗?

网友A:
不是。而是与之连接通路。相当于一个旁路,也与电容器作用一致。

楼主:
一起起到过滤高次谐波的作用吗?

网友A:
是的。
在比较复杂的控制系统中,设备接地体与控制电源参考点(控制地)可能存在一定的电位差,虽然通过共一点接地的方式能够降低二者的电位差。但是在一些模拟量信号传输时(测量精度要求高的场所)需要进行电源连接的处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当然在选型时也可以选择非模拟量传输模式,改为数字信号或者是通讯模式,来提高检测信号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