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2011-08-17):
我们做工控的,应该选择哪个牌子的本本哪个款型的好呢,价位4000-5000的

网友A:
选什么本子不重要,重要的选用未经修改的操作系统。

网友B:
联想的E46A,带串口,价格也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C(2011-09-18):
都行的,只要不是上网本

网友D:
我一直使用二手IBM,IBM的本本散热确实很好,很稳定,加个好的串口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