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前辈指点

楼主(2011-08-17):
22KW的马达需要多大的交流接触器及多大的热过载?(星三角启动)

网友A:
小气点63A接触器,大气点100A接触器,63A热继电器整定在55A左右

网友B:
回帖是美德 帮你顶哦 嘿嘿

网友C:
50A接触器2台,32A接触器1台,热继电器整定在22A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0A接触器2台,32A接触器1台,热继电器整定在22A左右
不要误导人家,你自己去接接看,热继电器估计空载都跳。

网友D:
3楼啊。误

网友E:
电流*1.5-2.0倍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F:
接触器可以用60A的,热继电器用50A的,没有就换大一点的

网友C:
了解一下三相电机工作原理

网友G:
用63A和40A的就可以了,最好用综合保护器.

网友H:
22KW 50A交流接触器
三楼所说可以用
好好学习

网友I:
80A接触器2个,40A的一个,热继电器50A左右。我是这样用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J:
   支持80A交流2pcs  40A 1pcs  及热保护50A 1PCS

网友C:
请大家再研究了一下三相电机星-三角启动的接线方式和工作原理。
这里提示大家:星-三角启动适用于P=3UI。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不要误导人家,你自己去接接看,热继电器估计空载都跳。

那也不一定,看你热继接在什么位置

网友L:
22kw一般工作电流不超50a,所以接触器用63a级,要考虑大一级可用80的。热保护选63a级的就调为45a,若热保护不在供电主线而是在电机的某组输出相线,则用32a级调为25a

网友M:
哈哈
各有各的看法,自己考滤去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小气点63A接触器,大气点100A接触器,63A热继电器整定在55A左右

兄弟正解!63A接触器够了,100A有点夸张。

网友O:
功率÷电压÷1.732÷功率因数=工作电流

网友P:
对于3楼的说法,得看作角接的接触器的电源进线和主接触器的关系是并还是串,不能说不行,照样能用的,热继电器也得看安装的位置,我见过这样子用的

网友Q(2011-10-23):
14楼的不再说了,你自已多研究一下电机与配电这方面的东东.

网友R:
顶  3楼的说的可以

网友S:
星角启动40A也可以,不过接触器选大一档使用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