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GT1275问题,求救各位大虾!

楼主(2011-08-17):
小弟第一次接触三菱触摸屏,型号GT1275。请问是不是一定要用GT designer3 才能编程。为什么当使用USB与电脑上下载程序时,无法安装USB程序,本人PC系统为WIN7 32
位,旗舰版的。若改为RS232通讯,须得现场制作,请问有没有人知道该如何焊接电缆。在线等啊 ,谢谢能人知道。

网友A:
换电脑下!建议最好换系统
232的线下程序,你会死得很惨!一天下4次就下班!

网友A:
实在不行可以用以太网下载

网友B:
不是一定要用GT designer3 才能编程,用GT designer2就能编程,我以前用XP系统没问题,USB驱动是GT designer2软件自带的,W7我没试过,要不你换系统吧!

网友C:
1275能用GT2编写吗????GT2连1275的型号都找不到,怎么编?除非编了你拿GT3转!!

网友D:
GT1275是一定要用GT designer3的。
GTD3 已支持WIN7 32位。

网友E:
GT1275要用GT designer3编写程序的,GT2不行的!

楼主:
多谢各位,我已经在这个网站上下载了 GT-Designer3版本,USB可以下载,但是只是在XP系统下可以。但是不可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