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什么样的情况要加散热器的

楼主(2011-08-17):
请问我要用20A的电流,现在选40A的固态继电器要用散热器吗,选用继电器有没有公式的

网友A:
固态继电器的背面一般都是金属材料的,直接把继电器安装在设备的金属外壳上就可以了,利用设备本身来散热

楼主:
这样也行的吧,我看别人都是另加个散热器的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加个散热器吧

网友C:
加个散热器效果会好很多的,因固态继在工作的时候温度是很高的。

网友D:
一定要加的。

楼主:
是不是不管电流选的多大都要加散热器的呢

网友D:
理论上是的。因为这个固态发热量超级大,电流大的还要加轴流风扇吹铝散热器呢。

网友E:
必须加散热器,因为其发热比较大。功率大点的还得外加风机散热

楼主:
看来这玩意用起来也烦的,就是觉得触点式的会坏,

网友F:
加个散热器是必要的,防患于未然。

网友G:
要加的,有专用的铝型材的,我记得每A是1.5W左右

网友H:
要想可靠耐用就加一个,要想解闷闹着玩就不用加,自己看着办吧。
还要看负载启动时的过载系数和启动时间,固态继电器的过载能力有限需要引起注意。

网友I:
40A建议还是加上吧,小电流可以考虑用机器本身散热。

网友J:
楼上几位说的很清楚了,看实际电流选型。
我补充一点,国产的固态继电器有些是不阻燃的,在短路状态(类似过电流)保护未动作时就着火了。
我就遇到过在柜内着火了,所以,要么选择质量可靠的阻燃的产品,要么在安装位置上要考虑一旦着火会不会烧到重要的元件和引发重大事故。

网友K:
常规环境中大于10A建议加上散热器

网友L:
要加的,要不容易烧坏

网友M:
不加风扇可以 散热片还是要加的

网友N:
那是必须的

网友O:
电流小我们都没加散热铝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