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PC-Adapter 驱动时的故障

楼主(2011-08-17):
安装SIEMENS 的PC-Adapter驱动时出现下面故障,我退出后,我打开我的电脑的属性,点击硬件的设备管理器后出现一个SIMATIC NET 的项目,在该项目下有 simatic usb 不能识别的驱动。

网友A:
估计为了回答你的问题而下载附件的人的数量不会很多。

网友B:
电脑重启了没有

网友C:
V5.5之后安装完软件无需再安装PC-Adapter驱动,否则就会出现该报警信息。

楼主:
电脑重启还是不能识别

网友B:
原版的驱动文件大小是144M,对吗?

楼主:
只有127M左右,我在SIEMENS 网站下载的

网友A:
PC Adapter USB V2.0
我的删除里面的文档后之类的,大小是32MB。不过也是很久前从官网下载的。

楼主:
谢谢了,我试一下

楼主:
还是不行呢,驱动文件好像不一样,下面是我电脑上显示的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