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E-A系列绝对位置怎么调整

楼主(2011-08-17):
三菱伺服MR-E-A系列做设备上的摆角装置,找到绝对零度那个位置设置什么参数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找到绝对零度那个位置,(什么意思)。你怎么找到的
你是要调试新设备,还是正在使用中的设备
摆角装置是什么,说的详细点。有助你得到答案
好好学习

网友B:
我想先问下,MR-E 好像只有位置/速度控制模式吧。 哪里来的绝对位置控制?

网友C:
MR-E系列伺服是简易型伺服!是不能做绝对位置定位的!
MR-E有转矩模式!驱动器的型号是MR-E-AG
你需要的是回原点功能吧???
加个光电开关,FX的PLC是ZRN回原点!每次开机执行一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