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X-Y轴位置变化求助 回答加分了

楼主(2011-08-17):
公司一台机台X-Y轴机械臂撞了,我把同一机型的程序下载再上传到PLC里面,触摸屏的程序也从同一机型下载再上传到触摸屏里面,所有的外围接线都是一样的,PLC,CPU,定位模块,伺服驱动器等都是一样的,为什么穿进去还是会这样?自动运行的时候就可以,手动调整的时候就会出现X-Y轴不走直线,是为什么?我对比过PLC的程序,触摸屏的程序,都一样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跟伺服器是参数有关吗?求高手解答,路过顶顶,加分。

网友A:
上传程序时,把设置也要√

网友B: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问几个问题,1.你的PLC能实现直线插补,圆弧插补么?
2.你的系统里手动调试时可以自己设置每轴的速度么?
3.有原点校正么?
下载积分:+3(长丰实业) 热心助人

楼主:
2楼你说的功能都有,一帮情况下是直线运行,偶尔改做别的部番是用圆弧轨迹运行,轴位偏差,速度,原点都可以手动调整。问题已解决,谢谢2楼,操机人员没有设置好参数,我把其他HAKKO的屏幕数据上传进去了,现场人员没有修改工艺参数。

网友C:
看到了,顶一下

网友D(2011-10-22):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E(2011-12-17):
都是高手,小弟学习了

网友F: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我的QQ309979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