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工控软件能通过字符来判断输出信号呢?

楼主(2011-08-17):
比如组态软件生成的文本文件里面有“好的”和“坏的”字符。
有什么软件能够自动识别“好的”和“坏的”字符,然后再输出不同的开关信号出来。
谢谢了!

网友A:
通讯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视觉系统

楼主:
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C:
有是有,能把软件输入框里信息包括位图按你的自定义产生一组或多组16进制数,支MODBUS等多种协议,可通过串口或转485和PLC通信,支持主流PLC还包括LG,KEYENCE。但这是用户OEM的软件有保护协议不能向外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