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哪位大侠做过电控比例阀的无级控制,进来讲讲!

楼主(2011-08-17):
不知哪位大侠做过电控比例阀的无级控制的工程,用plc控制,电控阀怎么接线的?

网友A:
2条电源线2条模似电流或模似电压线

网友B:
用模拟量输出模块就能解决了

楼主:
比例阀台湾产的,有种叫8421的接法,不是很理解!

网友C(2011-12-28):
比例阀通常是通过放大板驱动的,一般的做法是
模拟输出模块电压输出给放大版,放大板把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驱动比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