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跟触摸屏通信问题

楼主(2011-08-18):
我现在有块MT6056的触摸屏,按照手册写的接线方法:屏2、5、1接PLC(226CN)3、5、8
请问一下这样的线可以放到多长的,我的PLC跟屏之间的距离可能有二十米远,不知道这样接线行不行
还有请问一下PLC通信要设那些东西,请高手指教一下,本人刚学PLC,谢谢

网友A:
PLC不需要设,就是维纶通的HMI要设参数。
我也刚刚试好,成功了

楼主:
请问这线的长度能有多长的呢

网友B:
最长多长,我还真没试
销售西门子PLC QQ719884012